求助:如何将压力传感器的信息显示到电脑上

楼主(2005-03-02):
如何将压力传感器的信息显示到电脑上,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A:
你想显示什么?我能做到!压力传感器配我们生产的显示仪表,仪表带通讯接口,可以直接与计算机连接,并且免费奉送软件,可以再计算机上实时显示数值,并且有曲线显示,测量数据可以保存打印! 网址:www.tm-auto.com 电话:021-54261137/42

网友B:
第一:可以用智能的压力变送器,变送器本身带有485通讯接口,直接可以连到计算机上. 第二:可以用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压力信号传给二次表,由带有通讯接口的二次表与计算机连接也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C:
第三:计算机中插入 A/D 卡,变送器压力信号由 A/D 卡采集,通过软件处理,显示、存储、打印。

网友D:
可以选择支持HART协议的压力传感器,通过支持HART协议的数据采集卡,装入电脑上,电脑内安装上位机软件,需要支持HART协议,可以将仪表的信息都传人电脑内,也可以在线修改传感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