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脚本打开IFIX的安全配置程序

楼主(2005-03-02):
各位高手,如何通过脚本打开IFIX的安全配置程序?

网友A:
shell "c:\dynamics\seccfg.exe"

网友B:
我在一个按钮click事件里面写了这句话不管用的哎

网友C(2005-04-05):
我试过了,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D(2007-12-21):
这样可以的,我也试过了

网友C:
呵呵,要注意输入单词正确阿!

网友E(2008-12-29):
试了一下很好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