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酒类液体流量用什么形式的流量计

楼主(2005-03-02):
各位老师,请问测酒类液体流量,从性价比.使用寿命,后期维护等考虑用什么形式的流量计比较合适.

网友A:
你最好提供下温度,压力,精度,测量范围等要求,这样才能给你选型!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yameng4321@yahoo.com.cn 另:只做技术方面的讨论,不做商务上的,因为我不是卖东西的!

网友B:
用涡轮流量计应该说性价比时最好的,而起维护和安装就十分的方便!这在医药酒精,食品等行业应用很多的!希望您能尝试!可参看:www.tjhsyb.com 专业生产涡轮流量计,也可以定做特征要求的! 电话:022-26721832 联系人:陶先生 E-mail:hsyb@tjhsyb.com

网友C:
差压式流量计\或容积式,小流量就用转子流量计,具体还要看其他参数和现场安装方式

网友D:
同意优格的说法 涡轮 涡街流量计性价比比较好 维护简单 性能稳定 李刚 北京中旺 13552189794 www.zw-dz.com

网友E:
如果您要求测量精度较高,建议您使用容积式流量计,如刮板,双转子,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选用速度型流量计。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与我联系。 王忠 电话:13584328452 Email:pjwzh@vip.sina.com

网友F:
要是找 精度高 压损小 防爆的 而且价格也不高的找我 hzxy2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