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LES NE724/S1定位器用于气动薄膜阀是否好

楼主(2005-03-02):
我们工厂新项目刚安装的几台气动薄膜调节阀,所配定位器为NELES NE724/S1,调试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输入信号给到50%,阀门已全部打开,阀门全打开时定位器的反馈凸轮只转了一半。经过N次的调校后,仍不是很理想。是不是所用定位器不合适?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A:
反馈角度不够,将反馈杆的长度调短,重新校准。13705157133

网友B(2005-04-11):
请问你的NELES NE724/S1定位器是在那里买的!价格好吗!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C:
安装的定位器的位置不对或定位器的参数设置不对。可提供帮助8031551@sina.com

网友D:
说明书上有的,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E(2005-05-31):
neles(耐莱斯)卖给metso(美卓)了,他们在上海的办事处电话:021-68863988,工程师叫施宇宙的,问他好了。

网友F:
反馈角度过小,增加反馈角度,还有就是可能是你的凸轮不对

网友G:
定位还器专家013968156956

网友H(2006-12-11):
请问NE724/S1定位器有材质要求没???

网友I:
调整凸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