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OPC Server方式传送实时数据的具体方法

楼主(2005-03-03):
现有一套PLC系统,采用SIEMENS S7-400双机热备方式,系统共设两台上位机内装WINCC组态软件,请问系统的生产实时数据通过OPC Server方式提供给企业信息中心实时数据系统具体方法,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下载不了!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 zdmcom@sina.com

网友B:
呵呵,连起来就行了吗。PLC系统应该有OPC Server吧,跟WinCC连起来。如果没有Server,就麻烦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自己学习去吧。

网友C:
回信zxb295@sohu.com告诉你的电话我帮您解答

网友D:
用VB,VC编程读出来即可。

网友E:
WINCC本身是OPC Client,还是OPC Server,也就是说你可以用wincc做OPC服务器,我现在的做法是另选一台主机,做OPC Client,从WINCC里读出运行数据,写进MS-SQLSERVER,我已经实现了,致于我的实时数据库,我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我的生产过程实时要求不强,这套方法可行,仅供你参考

网友F(2005-04-11):
用OPC技术实现异构总线系统的集成(profibus和devicenet) 我现在首先在同种总线(devicenet)内用opc技术实现集成,客户和服务器都运行RSView32,请问如何实现。 急盼,多谢!

网友G:
你要在局域网上用,你考虑你的plc 安全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