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该无线通讯采用哪种方法

楼主(2005-03-03):
各位大虾,我做的课题中一部分是要将采集的数据无线方式发送到互联网上,远端这一部分是在远离大陆的海上,可能在赤道附近的海域或者美洲西海岸,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数据量不是很大,也就是水文测绘方面的,最多2个月接收一次。个人觉得卫星会比较好,但自己也不怎么明白,想听听各位意见。谢谢了

楼主:
用gprs可不可以呢?想问问,怎么没人支招啊

网友A:
GPRS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网络的支持.不说海上有没有信号,就连美洲西海岸都不一定有GPRS的网络,要知道那边GSM,CDMA,WCDMA都有. 象你这样跨洲的应用只能用卫星通讯了!

楼主:
哦,好的,不过卫星通讯费用太高了

网友A:
没错,是目前知道的通讯中最贵的!

网友B:
可以用短波RTTY方式,波特率300--9600。有现成的设备,价格大约10--20K。主要是要进行差错控制。

网友C:
可建议您找一下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咨询一下吧。

楼主:
前面兄弟说的短波RTTY方式,是短波无线通讯吧,有相关产品的资料吗?能不能给一份,通讯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B:
传播条件好的话,用5W功率可以传遍全球。 你可能是要用船载设备吧?可到相关的部门咨询一下。

楼主:
再问一下,数传电台可以和网络(internet)对接吗? 上面说的5W功率传遍全球,不是太苛求传播条件了吧,不能等微波的超视距传输需要的那种气象条件吧。能提示一下相关的设备吗?谢谢了!

网友D:
我们是做移动传输的,也许可以帮你!有空可联系:010-81228093

楼主:
能不能先传点资料给我,到我的信箱jilong008@hotmail.com,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