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伺服电机的刚性?

楼主(2005-03-03):
请问: 什么叫伺服电机的刚性? 是不是在有使能时保持原位置不动的能力?? 怎样调整伺服的刚性呢? 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抵抗负载惯性的能力,刚性越高,负载越稳定,但是这和负载与电机之间的连接方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