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变频器在水泥厂上的应用

楼主(2005-03-03):
变频器在水泥厂上的应用: 哪位高手可以给我这方面的资料! wulei_314@163.com 谢谢!

网友A:
可以来电:025-84293018 84293028 84293093-8008 曹工

网友B(2005-08-30):
求救变频器在注塑机上使用时与注塑机的信号不同步怎么解决!!!!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C:
敬请垂询我公司01062632247

网友D:
具体你想怎么使用的啊

网友E:
具体是用在哪个负载,风机,窑体还是料机?

网友B:
变频器在水泥厂上的应用:   哪位高手可以给我这方面的资料! hunannyl@163.com 谢谢!!!

网友F(2006-07-19):
您好!
深圳市威科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开发、生产、销售变频器的高新科技企业。
工厂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周边配套设施完备,交通便利,
更拥有一支精良的变频器研发队伍。
威科变频器以二十年来国产变频器生产的成功经验为基石,
注入国外先进的技术,辅以威科人的勤奋与睿智,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
  目前威科达推出四个系列产品:Vs、V5、V6、V7系列,
产品分为开环矢量型变频器,闭环矢量型变频器,通用型变频器,
风机水泵型变频器,注塑机一体机,空调节能一体机,风机节能一体机 ...
   以及管桩离心机专用变频器,它既实现了离心机的基本要求,而且操作极
为简单.具有极高的节电率.

联系人:邓新生
电话:0755-81180580
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科技路9栋4楼
网址:hettp//www.szvector.com

如有水泥厂节能需要请来电
或dengxinshen@126.com   在这方面,我公司已做不计其数啦.

网友G(2006-09-10):
1 在立窑罗茨风机上的应用

  立窑煅烧熟料所耗的电能中,罗茨鼓风机的电耗一般占 60% 左右,随着电价的调整,电费在水泥生产成本中说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降低鼓风机的能耗成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一环。

  对罗茨风机可由变频器改变风机的供电电源频率进行无级调速来调节风量,重庆地维水泥有限公司在 1 号窑 132KW 罗茨风机上安装变频器,节电率高达 62.2% 。吨熟料电耗由安装变频器前的 15.22 度下降到安装后的 5.55 度 ; 河南焦作水泥厂在 10000/ 吨水泥熟料旋窑生产线生料流态化系统 55KW 罗茨风机上安装了变频器后节电率高达 73.2%, 平均每日用电量由安装前的 606 度下降到安装后的 162 度 , 每日节电 444 度。

  2 在离心风机上的应用

  有某些水泥厂是采用高压离心式风机进行供风,该种水泥窑的风量调节是通过风门开启度对风量进行调节。对离心风机的变频调速改造同样有巨大的节能潜力。这是因为离心式风机设备的流量与转速的成正比,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因此在调节风量或流量时,如降低 20% 的风量或流量,功耗则会下降 50% ,但是必须注意,转速与压力是成平方关系,当转速下降 20% 时,压力则会下降 60% ,因此必须注意工艺要求的压力范围不能象罗茨风机那样,不用考虑转速与风压的关系。

  3 在立窑卸料机上的应用

  立窑卸料机若采用滑差调速电机,其转速通常控制在 300~1000rpm (工艺上根据窑的情况,对卸料速度进行控制的)。采用变频调速的方法取代滑差电机,经过多个厂家应用结果表明,平均节能达 40% 左右,这是因为滑差调速是一种耗能的低效调速方法。

  由下列公式可知:

  滑差电机主电机轴的输出功率: P 0 = KM 0 N 0 ( P 0 表示输出功率, M 0 表示负载转速, N 0 表示电机转速, K 为常数)

  滑差头输出功率 P 1 = KM 0 N 1 ( P 1 表示输出功率 , N 1 表示滑差头转速 )

  滑差头损耗功率: P = P 0- P 1= KM 0 ( N 0 — N 1 )

  由此可见,滑差电机的转速越低,浪费能源越大,而卸料机的转速通常在 400rpm 左右运行,因此改用变频调速的方法会有 50~60% 的节能效果。

  4 在空气压缩机上的节能应用

  气压缩机恒压供气使用变频器与压力控制构成闭环控制系统,使压力波动减少 1.5% ,降低噪音 、 减少振动。保证设备长期稳定运行,从而减少了设备维护工作量,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用变频器后,空压机可在任何压力下随意起动,打破了以前不允许带压起动的规定,起动电流也较以前大大降低。通过使用变频器后的实例,多数压缩机节电率约在 20% 左右,比节电率较大的风机低,但压缩机的电动机功率都较大,从几十瓦直到几百瓦甚至几千瓦,其节电量值较大,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同时控制平质大为提高,可使压缩空气的压力始终保持恒定,用户感到十分满意。总之压缩机使用变频实现节能计改项目使值得推广的。

  5 在预加水成球系统中的应用

  目前,预加水成球技术在立窑水泥厂中应用已相当普遍。它在提高成球质量,改善煅烧操作条件,提高立窑熟料产量和质量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其结合微机双回路调节器,就能实现水料比例自动跟踪,自动调节,做到恒压供水。调节及时,极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也改善了成球质量,使预加水系统真正起到预湿成球的作用,为立窑生产出优质高产的熟料创造了条件。

  6 在选粉机上的应用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公司的旋风式选粉机,原设计由 JZT392-4 型 75KW 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滑差电机)拖动,其优点是调速系统简单。价格低廉,有一定的调速范围,缺点也较多:电机本体噪音高 、 振动大能 、 耗高 、 无功损耗大 、 轴承故障率特别高,滑差控制仪安装于粉尘飞扬的电机旁边,多次出现带负荷起 动 ,不能调速和突然失速 等故障,现场维护量大,影响整个系统的安全运行。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生料车间选粉机负荷转速不超过 600r/min 的特点,对选粉机电气部分进行变频调速技术改造。经实际测量,选粉机改造前,运行速度在 594r/min 时,输入电压 385V ,输入电流 72A ,功率因数 0.82 ,故输入功率为 40KW ;改造后,运行速度在 594r/min 时,输入电压 387V ,输入电流 18A ,(热继电器也做了相应调整),功率因数 0.92 (变频器加装了直接电抗器)则输入功率为 11KW 。改造后一年中,没发生过任何故障,保证了系统的安全运行,大大减少了维护工作量和维修费用,而且节能效果十分显著。

  变频器在水泥厂的应用还不止这些,比如说回转窑球磨机 、 卸料圆 、 盘给料机 、 双管绞刀裙 、 板喂料机调速皮带称喂 、 煤绞刀 、 蓖冷机等一切需交流调速的设备都可以采用变频调速器。

  从以上应用情况可以看出,水泥厂使用变频器有以下突出优点:

  A .满足调速的工艺要求,变频调速器的调速范围在 10 : 1 以上,而水泥生产工艺过程中调速范围在 10 : 1 范围内即可满足要求。

  B . 便于实现自动化控制,由于变频器本身是由一个 16 (或 32 )位微处理器所控制,设有 RS485 (或 422 ), A/D 输入, D/A 输出接口,为自动控制(与上位机联网)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C . 获得可观的节能效果。

  D . 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由于调速系统整体可靠性提高,故障率低,免维护周期较长,可减轻有关维护人员的工作量。

  E . 提高产品质量及产量。

网友H:
淄博市我已作十几套罗茨风机,最大315KW.就近可找我。电话:13355210251    13355288766

网友I:
 我公司在水泥厂做了上百台变频器,大部分用于风机调速,有独立调节,有与DCS配套,最大315KW.旋风机,窑风风机效果最明显.
 ljyh8761@yahoo.d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