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人机界面做数据分析

楼主(2005-03-03):
现要设计一检测机器控制系统,系统采用PLC+10"触摸屏,PLC逻辑控制方面没什么问题,难点在于数据分析,系统要不断采集现场原始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时间触发保存和事件触发保存。系统能保存两万组以上的数据信息,数据信息可以被PLC调用,也可以作为报表打印输出。 请问各路英雄大侠,为小弟指点迷津,提些建议,数据分析放在哪里做比较合理,PLC?还是HMI?

网友A:
用PLC和普通触摸屏人机界面(HMI)来做数据分析确实勉为其难,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用PLC+摸屏平板电脑(Touch Screen Panel PC)。数据分析、保存和打印放在平板电脑上做。 当然,用平板电脑你可能要做比较多的工作,比如用VB、VC等开发HMI。如果你对VB、VC等不熟悉的话,那最好借助组态软件。 我为你推荐款8K元价位的平板电脑 显示器:10.4”VGA(800X600)彩色TFT 触摸屏 内存:电高支持256内存(仅一插槽) 网络(LAN):10/100M以太网 I/O端口: 2个9针RS-232串口,其中COM2能被设置成RS-232/RS-485 1个并口(支持 EPP/ECP) 1个PS2键盘鼠标接口 Mic in /Line in/Line out 硬盘架:2.5”HDD USB连接:2个USB口(其中一个被触摸屏占用) 安装:面板安装,背面安装 可选安装:Standard mount frame,Handle mount,Swivel ARM,Wall mount kit 扩展槽:One Type II CompactFlash 电源:通用70W开关电源 操作系统:MS DOS,Windows98/SE,Windows 2000.Windows NT4.0,Windows CE.NET(optional) 报价RMB:8500 联系电话:0755-26810295 QQ:5967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