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590+(590P)系列中文手册我有

楼主(2005-03-03):
电子版 中文 欧陆590+ 及 590 手册 13932291539 权工 直接来电 邮箱不复 !!! 13932291539 权工 直接来电 邮箱不复!!! 13932291539 权工 直接来电 邮箱不复!!! 13932291539 权工 直接来电 邮箱不复!!! 3-14安装调速器 启用、启动/运行、紧急停止继电器(B8、B9、C3、C5与C9) 为运行调速器,必须将端子C5(启用)连接至端子C9(+24V)上。 启动 端子C3(启动/运行)将控制控制器的基 本运行/启动顺序,同时,由端子B8(程 开始/停止 序性停止)与端子B9(惯性停止)提供 其他安全措施以便为控制器提供更多保护。 假如“程序性停止”与“惯性停止”端子 均处于“真实”状态,那么,在关闭时, 连接至端子C9(+24V)与端子C3(启动 /运行)之间的单一接触器将使控制器为主 控制器通电,同时,在端子C5(启用) 也为“真”的情况下,将运行相关直流 调速器。 信号 0V 当打开与端子C3(启动/运行)相连接 的单一接触器时,控制器将按照由“停 止时间”参数值以及主电流限值所确 定的速率,将电机减速至零。 请参阅第六章: 有关“应用编程”——“停止速度”的更多详情。 注意事项:在不打开主接触器的情况下,使用“启用”输入来禁用调速器,然而,由于调速器直流输出只能降 低至零,因此,利用“启用”输入来禁用调速器并非是安全的操作模式。如果需要维修调速器控制下的设备, 那么,应避免使用本方法,同时,禁用并断开调速器。 利用如下描述的“正常停止”、“程序性停止”或者“紧急停止”等操作模式,可以停止再生调速器。然而, 非再生调速器只比动态制动允许的加载及摩擦来更快停机。 正常停止 如果从端子C3上拆下+24V连接,同时,调速器将电机控制在“运行”状态下,那么,控制器将造成电机速率 快速降低,从而停止在由“停止限值”、“停止时间”与“停止电流”所确定的速率限值上。 程序性停止 如果从端子B8上拆下+24V连接,同时,调速器将电机控制在“运行”状态下,那么,控制器将造成电机速率 快速降低,从而停止在由“程序性停止限值”、“程序性停止时间”与“程序性停止电流”所确定的速率上。 如果此信号重新应用在端子B8上,则向端子C3(启动/运行)发送“启动”指令以前,电机将处于静止状态。 紧急停止 其他端子,如端子B8(程序性停止)以及端子B9(惯性停止),为控制反馈性控制器提供了额外的辅助方法。 *?端子B9(惯性停止)必须保持在+24V,从而能够关闭主接触器,此连接能够提供电源,允许电子设备运行辅 助继电器,进而控制主接触器。 通过正常打开的“应急”停止继电器的去能接触器,将端子B9(惯性停止)连接至端子C9(+24V)上。紧急 停止继电器不应该属于通过“启动”接触器得以实现的系统正常程序的组成部分,而是能够在例外情况下运行 的继电器,在这种例外情况发生时,人身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端子B8(程序性停止)为4象限调速器(590+)上的反馈制动提供了相应的方法。 安装调速器3-1 零速度、调速器正常状态以及调速器待用状态(B5、B6以 及 B7) 这些数字输出端子在一定条件下提供的是+24V 直流输出 信号。 这就允许连接多个继电器,结合使用“启用”,“启动/运 行” 以及“紧急停止”继电器,可用来提高启动与停止控制器的 安 全度。这些模式均为可配置输出,并能够按照控制系统设计 要 \求加以使用,例如,电器柜面板灯以及与适当的PLC之间 的连 接。(本图表显示了简单的默认配置情况)。 调速器的 零速度 正常状态 调速器处于 准备状态 模拟转速表(G1、G2、G3以及G4) 更多信息,敬请参阅第十三章:“标准设备与选用设备”— 交流测 直流测 —选用设备利用有屏蔽的双绞线电缆,将模拟转速表连接至 速器 速器 调速器上,在整个电缆长度范围内,通过转速表校准选项板 提供速度反馈信号。这就为交流转速表或者直流转速表提供 了便利。屏蔽物只能在调速器端进行地线连接或者进行接地 处理,而任何其他形式的接地均有可能导致一定的问题。 端子G1与端子G2用于交流转速表连接。 端子G3与端子G4用于直流转速表连接。 注意事项:利用“速度回路”功能块中的“速度FBK选择”参 数,为模拟转速表设定速度回路。为这一参数选择“模拟转 速表”。 如果使用了交流测速器,则可以矫正输出,从而为速度回路生成直流反馈。因此,控制器只能利用正设定值 加以使用。 相关设置信息,敬请参阅第四章:“运行调速器” 外部保护(C1、C2) 如果无需使用外部保护互锁功能,那么,必须将端 子 C1 和端子 C2 连接起来。 本输入端子提供了外部保护工具,用于任何关闭状 态下的 保护开关,例如,用于通风扇过载保护。 外部保护 3-16安装调速器 微型测速器(F1、C1以及C9) 微测速器 更多详情,敬请参阅第十三章:“标准设备与选用设备”——选用设 备。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的微型测速器共有两个版本: *?5701塑料纤维微型测速器 *?5901玻璃纤维微型测速器 利用国际标准“ST”光导纤维系统,并通过转速表选项板,可以连接 微 型测速器来提供速度反馈。 F1指的是光导纤维接收器输入插口。端子C9(+24V 直流)以及端子 C1 (0V)分别用来提供电源与信号反馈。 注意事项:利用“速度回路”功能块中的“速度FBK选择”参数,为微型测速器设定了速度回路。为本参数选 择“编码器”。 编码器的最大微转速表频率为50赫兹,因此,在微测速器每旋转一周需使用1000条标准进线的情况下,电机速 度不可能超过3000转数/分(rpm)。 有关说明与连接信息,敬请咨询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或者查阅相应的技术手册。 线端编码器(E1、E2、E3、E4、E5以及E6) 编码器 更多详情,敬请参阅第十三章:“标准设备与选用设备”——选用设 备。*?利用屏蔽的电缆将线端编码器连接到调速器上,并在整个电缆长 度 范围内提供速度反馈。 端子 E1(0V)以及端子 E2(+24V 直流)分别用来提供电源与信号 反馈。 注意事项:利用“速度回路”功能块中的“速度FBK选择”参数,为编码器设定速度回路。为这一参数选择“ 编码器”。 最大允许编码器频率为100赫兹,并且在微型测速器每旋转一周需使用1000条标准进线的情况下,电机速度不可 能超过6000转数/分(rpm)。 有关说明与连接信息,敬请咨询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或者查阅相应的技术手册。 技术盒选项 在每一台调速器均安装有选项盒时,本选项允许将调速 器进行组合连接从而形成一个网络。 请参阅随附技术盒提供的相应的技术手册。

网友A(2007-01-24):
老师,给我发个吧.
yangmaney@sina.com

网友B(2007-05-18):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g,gu4tbswwwlqq----------------40-list-commend-0-all-0.htm
有卖590+手册的了!!!是不是真的啊??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C(2011-04-26):
590电路图共享,QQ 335315780

网友D(2011-09-13):
学习中,向各位老师致敬

网友E(2011-10-13):
合肥宏大自动化 代理维修590系列 15212785711

网友F(2012-05-02):
给我个295904385@qq.com

网友E(2013-02-23):
590通讯线,自己做的,成本价出售,5元一根。不为盈利,只为结交同行的朋友。www.0551e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