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如何实现不同的操作员修改参数时有相应记录,以便分清责任。

楼主(2005-03-0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把登陆信息和参数改动信息写入access数据库。 例如数据库写入条件就是操作员改动或者参数变化。 intouch问题可以一起讨论:qq:545835

网友B:
你用的是intouch么?我没有用过这个软件但是我使用过你说的功能,在其他几种软件上,方法基本类似:就是对操作员的操作信息进行读取检索然后写进数据库,可以通过按钮编写教本实现检索功能!或者用自动的SQT触发块记录

网友A:
是的,方法基本类似。我这么做的优点就是操作的信息可以定制,例如可以把某个操作员的相关信息存在一个字符串变量里面。然后写进数据库。这样便于查询和调用。国产组态软件 组态王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组态王问题可以一起讨论:qq:545835

网友B:
组态王很久不玩了,这个东西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值得讨论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基本上是bug太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