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AB 双机热备的设置

楼主(2005-03-03):
请教各位高手:AB的PLC的双机热备需要设置吗?怎么设置?需要在下位机里进行编程吗?

网友A(2005-05-06):
肯定需要编程,设置看软件手册

网友B:
不需要编程,网络模块要初始化一下,但对软件版本有要求,可到AB网站找相应文档看一下,不复杂,有一点麻烦。

网友C(2005-08-10):
主要是软件版本,

网友D:
RSlogix5000里设冗余,网卡站号相同。

网友E:
用硬冗余,用冗余模块实现,不需要编程,只需在RsNetworx组台即可

网友E(2006-02-05):
不需要编程,可用冗余模块实现,硬件地址需要一致,但RSNetworx地址需要加“1”。

网友F:
用SRM模块.光纤连接.硬件要一致.WORX规划.

网友G:
是哪个系列啊?
PLC5、SLC500、controllogix、flex都可以啊
只有controllogix不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