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5kw左右的永磁同步电动机

楼主(2005-03-03):
带位置编码器,什么牌子比较好,大概多少钱? 做科研用,谢谢

网友A:
请明确性能要求,或致电13511005018 杨

网友B:
我们代理德国LUST伺服驱动器及电机,有10NM系列(相当于1.5KW) 有兴趣Email:kb481@133sh.com

网友C:
我有一套fuji旧的伺服系统,1.5KW永磁同步电动机 原来也是用来做实验的,感兴趣的话可以转让给你 13815106062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