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有这样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5-03-04):
各位大侠: 我现在设计的一个产品里需要一种如下功能的光电传感器。 1.当外界光线变暗时传感器输出相应信号(不要求非常精确); 2.是无源器件,不需要外界供电; 3.是通过光纤对外传输数据; 4.体积较小。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兄弟.你到底想做什么用呀! 应该有办法的.不过成本比较大一些. 我想没必要吧!具体看你是干什么? QQ:405155395

楼主:
如果满足前两条,可以选光敏电阻。但是‘无源器件,不需要外界供电’是不可能‘通过光纤对外传输数据’的,所以 2.、3.无法同时满足。 还要提醒你一下:这种设计方法是错误的,应该首先选已有的合适器件搭建自己的系统(电路),而不是想象完了再找东西。除非你的批量比较大,准备直接配套制造;看现在的样子也不象,否则你直接设计就可以,不用在这里找了。

楼主:
谢谢周公! 找到了,是光纤传感器!

网友B(2007-10-31):
一说出来就是光纤的功能

网友C:
不用外部电源,又如何能够向外部传递数据呢,能量从那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