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施耐德上电即显示"OCF"

楼主(2005-03-04):
望高手施教:ATV38施耐德上电即显示"OCF",这种故障应从何处开始检修,谢谢!

楼主:
真心希望有高手施教,谢谢!!!

网友A:
看看驱动电路你会有收获的!

楼主:
格雷特:对不起,您是不是说那几个高阻值的电阻,我测后是好的,若不是能否说的祥细些,谢谢!我真心希望高手能提供一些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B:
楼主,你更换控制板了吗?更换后还是这样吗?

网友C:
老兄,你的设定值是对的吗 ???

楼主:
我已将参数初始化,我不知还有何设定值,能否祥细告知,谢谢!另我手头没有ATV38的主板,但有ATV58的主控板,看上去似乎一样,不知可否接上去试机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你难道没有中文操作手册吗?手册上有说明的。到施耐德网上下载。

网友E:
更换电源板或检测CT电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已可以定下是电源板(即内含驱动,检测等)的那电路板故障,只是介于其元件我相对不熟,且多为帖片.另如更换该板,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不知谁能再给指点,谢谢了!

楼主:
真的没人给些指点,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F:
要是驱动板坏了,很麻烦的,我是济南的,从事变频器维修,近的话可联系。1386413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