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显示仪表 的误差是由什么引起的 请教

楼主(2005-03-04):
有的数字显示仪表参数标有精度:+-1.8%,请问它的误差是由什么引起的???? 和传感器连接时是不是意味着整体精度下降???? 请各位路过大虾指点,,,,,多谢!!!

我是菜鸟!

网友:
精度不高的原因主要是AD转换芯片的位数小,导致转换精度低。 整体精度是二次表和一次表的综合,传感器的精度再高,没有好的二次表配套是体现不出它的精度的。 随便说说,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请查阅先前关于精度的讨论

网友B(2006-02-27):
可能是AD的采集位数少吧?是不是还有采集频率的问题呢?

网友C:
1.8%,精度也太低了吧.

网友D:
误差在所难免。选择精度高的一次和2次仪表吧

网友E:
现在一般都是0.5级。

网友F(2006-04-01):
我们的都是0.1级精度的

网友G:
一此仪表的不准也会导致数显表看起来有误差

网友H:
我们的仪表是0.1级,0.25级和0.3级的。

网友I:
数字显示仪表本身的误差就是测量精度,加上传感器的误差。就是个系统误差。传感器的误差很大的。

我公司的显示仪表有0.2级,0.3级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J(2006-11-18):
天天学你好!
  请发点资料过来啊!我现在需要选用速度数字显示表
   我的E-mail:macaixiade@126.com
    谢谢!

网友K:
跟传感器的电源线可能有点关系
或者周边环境(比如说磁。温度。。。)也有点关系吧
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