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传递4-20mA信号的电缆有那些??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3-04):
可以传递4-20mA信号的电缆有那些??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你在什么行业用?海上的要用海洋铠装电缆,陆地用一般就用普通的信号电缆就可以,有的也要求用铠装的电缆。每种电缆当然都不能缺少屏蔽线,多芯电缆一般都需要对屏加总屏的电缆。

网友B(2006-09-07):
请教:用RVVP 3x1.5电缆900米可连接三线制4-20ma 输出的气体检测表吗?

网友C:
最好用KRVVP-3*1.5的电缆,你三线制应该是24VDC配电的吧,4-20mA太小,很容易被干扰的

网友D:
KVVP 3*1.5的好,其中的线是独芯线,带R的是软线

网友D:
三线制4-20ma ?我只听说过两线制,四线制。三线制怎么接呢?

网友D:
KVVP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网编制屏蔽电缆,是控制电缆,抗干扰

网友E:
正常有RVVP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