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高速指令DHSCR和DHSCS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5-03-04):
想问一下高速处理指令DHSCS ,DHSCR的使用方法。 举一个例子吧。 DHSCR D200 C235 Y1 DHSCS D200 C235 Y2 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了程序,发现C235这个计数器在前面都没有写那里开始计数的,用哪个输入来计数,它怎么累计的?

楼主(2007-09-08):
那么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实际作用的

网友A:
DSHCS指令是高速比较置位指令.
DSHCR指令是告诉比较复位指令.
比如:
  DSHCS D100 C235 Y10 含义是:当高速计数器C235中采集的数字等于D100中的数字时Y10置位.
  DSHCR D102 C235 Y10 含义是:当高速计数器C235中采集的数字等于D100中的数字时Y10复位.
他主要使用在旋转设备上,比如在30度时电磁阀得电,300度时断点,他通断跟速度有关跟时间无关.如果用时间控制当主轴加速后,电磁阀通断电时间会跟不上主轴转速,有可能主轴转两圈了电磁阀才动作一次.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所讲的电磁阀通断时间跟角度有关跟速度无关

网友B:
c235是通过X0通断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