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5-03-04):
公司想做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测试平台。数字量输入输出好办,可模拟量输入信号怎么办呢?公司不想用那种信号发生器来做,成本太高。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简单的如用电阻和变阻器组做成的信号发生器,不要求特别精确,可以产生4、12、20mA三档的信号就可以。在台上可以通过旋钮来调节其信号大小。 哪位老兄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帮帮我吧,QQ:83304366。

网友A:
12V 电源加适当的电位器调节

网友B:
我以前公司买过DUROK的产品,很小,很适合现场给信号,基本功能比较齐全,价格也不贵,好象不到1000块,也就是一个一般点的FLUKE的万用表的价格,所以还不如买一个呢,就当作买块万用表了。以前我也以为很贵,象以前用的FLUKE,YOKOGAWA,ROSEMOUNT的737等信号发生器确实很贵,DUROK的大概精度不高吧,所以价格便宜,而且是德国产品,我想这类产品便宜的还有,可以寻一下,你自己攒的时间都够买回来做完测试了,而且携带方便,到现场也好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好了, 不会做请联系我    hzshilong@163.com

网友D:
用一个12V直流电源串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调整电阻的阻值可以调节输出直流电流

网友E(2006-03-05):
自己拿个多圈电位器做!

网友F:
<<电子报>>上有这样一个小电路

网友G(2010-12-21):
另我公司有德鲁克DRUCK回路校验仪现货供应,不知是否有需求,含税价:6500元/台.

信号发生器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紧凑坚固、多功能的信号发生器,仪器可以方便的放入衬衣口袋,重量仅有275克.
信号发生器是经济实惠,最轻巧的,专业仪表人员的信号发生器.
特点
精度:0.05%FS,10μA分辨率
提供24V回路电源并同时测量电流

· 毫安电流产生与测量0~21mA回路电流
· 模拟两线制变送器
· 对两线制变送器供电和测量
· 以流量的百分比形式模拟或测量差压变送器德
输出
· 输出恒定的校验电流
· 无须手动操作,自动输出阶跃校验电流
· 自动循环输出斜率校验电流
· 阀门开度测试
基本技术指标
负载能力:900欧
电池寿命:13小时(输出模式)64小时(测量模式)
重量与尺寸:285克(含电池)77×124×21mm
步进/斜坡模式,阀门开度测试
步进模式
0%
25%
50%
75%
100%

4~20mA线性

0~20mA线性

4~20mA流量

0~20mA流量
1.25
11.25

4~20mA阀门
3.8,4,4.2

19,20,21

祝工作顺利,合家欢乐!

上海公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62226898
传真:021-52705181
Email: x177@163.com
联系人:夏学明 13701829428

网友H:
这点投资是值得的,信号发生器是个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且信号发生器也能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