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机构性能比较

楼主(2005-03-04):
ABB(H&T) Auma_matic Sipos 5 Rotork_IQ Limitorque_MX 电子部件取代机械部件 Y N Y N N 零部件较少 Y N N N N 显示器和按钮操作 Y N Y Y Y 位置发送器无需调整 Y N N Y Y 红外接口 Y N N Y Y 工业现场总线 Y Y Y N N 正反向可变速 Y N Y N N 平滑接近目标位置 Y N Y N N 电压波动时力矩不变 Y N Y Y Y 不增加启动电流 Y N Y Y Y 以上是我总结的常见进口各家电动执行机构基本性能对照 ABB的产品性能比较全面,原来是著名品牌HARTMANN-BRAWN的 但是价格相对稍高,外观也不好,生产商推广力度不大 AUMA 的机械部件特别好,名牌,减速箱规格很全 SIPOS性能也不错,好象被AUMA收购了,从AUMA网站上看 ROTORK市场占有率最大,可惜是不变频的,开关的时候对阀门有冲击的, 虽然在系统上做了屏蔽,但是物理冲击无法避免 Limitorque的不熟悉,不敢妄加评论

网友A(2019-03-02):
西安恒力仪表研究所的SIGRID智能变频执行器能满足您的要求。

能简介:

》汉显菜单人机对话

    SIGRID 新一代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采用了液晶显示、全中文操作界面,极具人性化! "设置向导"将以人机对话方式引导您轻松完成整个参数设置过程    。

》功能强大而结构简单

    设计巧妙的控制系统与猫特的应用软件相结合,保证了电动执行机构具有极其优越的性能:功能强大 而结构简单,把以往只有通过机械零部件才能实现的部分功能被整合到电子控制系统中,机械结构得以简化,控制精度和工作可靠性却得以提高 。符合"简洁至上"的设计理念 。

》低的启动电流总是低于正常的额定电流

     可以使用较细的电缆以及较长的电缆 当采用UPS供电时,可以降低 UPS电源的订购容量。

》增强的阀门保护功能

     执行机构在到达末端位置之前,提前减速 。

     对应阅门的末端位置,执行机构将以最大输出力矩实现"柔性启动"及"柔性关阔"。

》宽范围力矩设定

    同一台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其关断力矩可在最大输出力矩的 30% 至 100% 范围内由用户自行设定 (分 8档拨码设置 )。因此,在设计选型时 ,多台执行器只需选一种型号 。一方面,简化选型和调试;另一 方面,可以减少备品和备件的数量,从而减少库存 。

》具有很高重复度的精确控制及定位

    通过到达定点之前的减速,可以实现精确的 、可重复的定位 。

》轻松设定关方向

    可轻松设定执行机构的关方向,无需开盖调整接线,适 应任何现场需求 。

》自动检测和处理信号故障

    在自动调节控制模式下,执行器会自动检测 4 20mA模拟控制信号回路是否正常,如出现断路、短路 等故障,执行器会自动按事先设定好(运行至全开  、保持原位、运行至全关)的模式采取保护措施 。

》采用直流无刷电机作驱动

    执行机构的动力源选用了性能极其优越的直流无刷电机,不仅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惯量小(有无源 磁能制动特性) ;而且具有最优越的调速性能(优于变频调速) ,主要表现在调速范围宽、低速性能 好(启动转矩大 、启动电流小) 、运行平衡 、噪音低、效率高等方面 。

供电电源可以采用单相或 三相。

》内部射频干扰过滤器

    执行机构内部集成了射频干扰过滤器,将驱动器可能造成对供电电源的干扰以及可能会出现的供电电 源对内部整个控制系统的干扰进行双向隔离,以确保安全使用 。

》整体结构采用模块化

    SIGRID智能化控制单元由两块标准的电路板组成:带驱动器的电源板和带微处理器的主控板 。如有故障,在更换备件时快速而又简便 。

》可分体安装

    如现场安装空间不够、现场温度过高、现场振动过大或安装现场不便于调试 则可将智能控制单元(电子舱)和机械部分分开安装 。既可解决以上问题,又丝毫不影响执行器的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