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覆盖范围疑问

楼主(2005-03-04):
谁能解释一下gprs的覆盖范围呢,是不是手机能通信的地方都可以啊,我搞机械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GPRS并不是和GSM的覆盖率一样, GPRS采用与GSM相同的频段、频带宽度、突发结构、无线调制标准、跳频规则以及相同的TDMA帧结构。因此,在GSM系统的基础上构建GPRS系统时,GSM系统中的绝大部分部件都不需要作硬件改动,只需作软件升级。 构成GPRS系统的方法是在GSM系统中引入3个主要组件 GPRS服务支持结点(SGSN, Serving GPRS Supporting Node) GPRS网关支持结点(GGSN, 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 分组控制单元(PCU) 所以有些地区并没有完成100%的升级. 在升级完成的地区,GPRS的覆盖半径比GSM的覆盖半径小10%,所以有可能还会有小部分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