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虚心求教:IO口对象的说明与使用

楼主(2005-03-04):
我在书中有关I/O资源使用说明的准则中看到 其中一条是“最多可以说明16个I/O对象” 请问如果我定义IO_0 input byte ADin; 那是相当于说明了几个I/O对象呢是一个还是八个, 我还可以在另外说明几个I/O对象呢

网友A:
IO_0 input byte ADin == 1 I/O

网友B(2006-07-04):
不是一个,是8个i/o口,但是一个对象,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就那么11个引脚
还有一些不能复用的 应用中你能使用几个???
定义了一个byte对象还能定义别的什么??

网友B:
如果要想多的io,可以挂在3150的总线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网友C: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想要 usb2.0接口 以太网接口 红外接口 jtag
音频 视频 液晶驱动 键盘 鼠标 ps/2
can驱动 cf卡接口 时钟 大容量flash
大容量ram pci isa agp 220V 380V
并口 微型打印机接口
以上能做到那些???????????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的是什么总线啊 要多少有多少!!
不考虑总线驱动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