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两种协议转换的基本原则

楼主(2005-03-04):
我是刚刚接触现场总线的在校学生。目前在做地铁等列车通信上面用到的两种总线间协议转换的研究。请教各位前辈,两种协议间进行转换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比如速率匹配、地址转换等一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A:
协议转换的问题太复杂了,一时无法说清:)

网友B:
协议转换基本上是使用两种网络的节点来实现通讯。 (网关) 1、数据流比较小、通用性要求不高的 基本上可以用一些接口来做。 can<===>lon sja1000+3150 2、通用性比较强的 如果还要自己开发的话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