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58/30KW求教

楼主(2005-03-04):
本人现有一台施耐德ATV58/30KW变频器,从用户处拿回上电出现如下现象: 1。不接电机,上电后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将设定频率改为18赫兹,按面板运行键运行后, 输出频率由0上升,无输出电压,上升过程中跳“OPF”报警。此时将变频器输出缺相保护“outphaseloss”设置为“no”,即取消输出缺相保护,再次运行,此时变频器输出频率由0升到0。8赫兹,在0。8赫兹与0。9赫兹跳动。无法继续上升。 2。接1。5千瓦电机,运行想象如上。 由于本人对该机型不熟,特向各位高手求教,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先看一下直流快熔是否熔断,如果是,那么逆变模块肯定有损伤。

楼主:
首先谢谢pc929的回复!该机在用户处带大电机运行正常,不知还有什么原因?盼热心人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萧山的      杭州庆盛电气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萧绍路838号交通大厦6楼   电话:0571-83711733 0571-83711633    013336169993

网友C:
若58面板初始供电正常,则换主控板一试.另,参数设置应重检查.

网友D:
需要改为小电机模式运行,描述现象为正常!

网友E:
cfr:   2005-3-5 18:00:00    首先谢谢pc929的回复!该机在用户处带大电机运行正常,不知还有什么原因?盼热心人回复! ???????是不是就不坏了啊?? 你的故障描叙不清楚,把故障说详细些。

网友F:
你可以找施耐德的服务热线,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就经常和他们联系

网友G(2005-10-27):
变频器没有故障  ,增大电机即可解除, 牡丹江 佳辉自动化  0453-6261180

网友H:
看看变频器运行控制方式,选htg,不要选风机,泵类,用小电机试,应该可以.

网友I:
施耐德变频器有最低电流限制。电机小

网友J:
施耐德变频器有最低电流限制 ,电机应大于额定功率的30%应11KW电机试一下吧

网友K:
变频器菜单中有个电机类型选择的菜单,把它改成SPC(特殊电机),这是变频器就变成V/F控制,否则还是矢量方式,没有电机,频率是上不去的。

网友L(2006-01-10):
该如下参数:
1 宏配成vt
2 将电机改成小电机
3 nld改为no
4 opl改为no
不行恢复出厂重复上面的

网友M(2006-02-15):
这个是标准答案:

用大变频器带小电机,变频器因为检测到输出电流很小,会认为电机缺相,故报OPF!

用匹配的电机当然没有事。

如果一定要用大变频器带小电机(比如在做柜子时测试接线),就把传动菜单下的SPC参数改为PSM(小型电机)即可!注意该参数重新上电后就又会变成出厂设置(我记得是()。

网友N:
再给一个标准答案;
1 选择文件菜单(7),找到代码FOT,选择Operat.type=ini,按两次ENT恢复工厂设定;
2 选择文件菜单(3),找到代码SPC,选择PSM(小型电机);
3 选择文件菜单(6),找到代码OPL,选择NO;
4 在端子A1给频率命令信号(电压信号0~10V);
5 在端子LI1与端子+24之间给出运行信号;
6 应该可以吧。
  本例只针对ATV58系列变频器,其它系列没有试过,希望大家有条件试一下。

网友O(2006-03-21):
各位大吓有没有ATV58,中文使用说明书啊
yokelrui@126.com

网友P(2008-12-10):
可能是变频器模块交直流短路

网友Q:
哪位知道ATV58F本来是可控硅烧了三个,现在换上新的上电显示USF,测得直流电压为270V左右,可控硅无触发的样子,我是接2相380V的电压这有关系吗

网友R:
学习了。 多发表点变频器参数设置及故障处理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