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故障

楼主(2005-03-04):
三菱伺服控制器型号:MR-J2S-100A 电机:HC-SFS102B,两套 现象为:任何一台工作时,都正常,但是当两台同时工作时,总是固定的一台电机对应的控制器显示 AL 30代码,而且电机/控制器/连接线随便调换问题依旧,使电机空载也一样,各位大虾帮帮忙,这是什么问题,急啊!

楼主: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电机的干扰问题啊

网友A:
AL30,再生制动异常,看看参数和连接情况

楼主:
呵呵,好拉,多加了一个变压器,估计可能是输入电源干扰,具体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