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MR

楼主(2005-03-05):
我的FX2N-32MR 没有反应。FX2N-32MR的PROG,E 的指示灯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会不会使程序不对啊 猜测·

网友B:
将内部的程序删除后试一下;

网友C:
你的程序有错误,有些错误不是语法错误,所以你用编程软件检查语法时是正确的,但将程序一下载到PLC后PROG-E指示灯就会亮,提示程序错误。比如在子程序中使用了MC和MCR指令等,具体情况请仔细查看编程手册

网友D:
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很多.楼上说的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PLC内部的程序在存储时受到破坏,导致存储不完整. 解决方法: 备份程序,删除所有内存.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