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程式直流电子负载仪FA-828ATE

楼主(2005-03-05):
用过这款仪器的朋友大家来评论一下

楼主(2013-04-09):
这款仪器还可以订制您 所需要的规格。

网友A:
反击式破碎机

技术特点:
1.进料口大、破碎腔高、适应物料硬度高,块度大、产品石粉少;
2.反击板与板锤间隙能方便调节,有效控制出料粒度,颗粒形状好;
3.结构紧凑、机器刚性强、转子具有大的转动惯量;
4.高铬板锤,抗冲击、抗磨损、冲击力大;
5.破碎功能全、生产率高、机件磨耗小、综合效益高。
6.无键连接,检修方便,经济可靠;

反击式破碎机工作原理
      反击式破碎机是一种利用冲击能来破碎物料的破碎机。工作过程中,在电动机的带动下,转子高速旋转,物料进入板锤作用区时,与转子上的板锤撞击破碎,后又被 抛向反击装置上再次破碎,然后又从反击衬板上弹回到板锤作用区重新破碎,此过程重复进行,物料由大到小进入一、二、三、反击腔重复进行破碎,直到物料被破 碎至所需粒度,由出料口排出。调整反击架与转子之间的间隙可达到改变物料出料粒度和物料形状的目的。

破碎机http://www.kypsj.com/
颚式破碎机http://www.kypsj.com/Product-143.html
反击式破碎机http://www.kypsj.com/Product-144.html
陶粒砂生产线http://www.kyqmj.net/
褐铁矿选矿设备http://www.zkfeeder.com/
旋窑http://www.duanshaoyao.com.cn/
球磨机价格http://www.zkx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