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控温系统中想要不断修改升温的速率,该如何实现

楼主(2005-03-05):
我们一系统要加热到800度左右,但要实现分段加热,也即加热上升过程中,升温速率不同,时间不同,不知该如何实现,是不是不断修改PID参数啊?我们用的是s7-200,不用温控表,求各位大侠伸出援助之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在达到最终加热温度(800度)前不要使用PID,而使用调功方式控制温度上升速率。在S7-200,可使用PWM功能,也可以自己编程实现长时间段的PWM。注意:S7-200要选用晶体管输出型,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

网友B:
automaticman: 你好!请问用晶体管输出的PWM功能可以直接驱动DC12V的固态继电器吗?多谢!

网友C:
如果你想精确控制升温斜率,升温段也要进行PID控制,你要做的就是把目标温度进行线性化,就是说设定一个启始目标温度随着时间推移目标温度升高,输出控制用什么都行不过我建议你用双向可控硅调整输出的占空比来调功,我做过很成功。

网友A:
S7-200晶体管输出的带负载能力是0.75A,带固态继电器没有任何问题。一般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为DC5-24V。如果你用的固态继电器必须12VDC输入,可以有两个办法1、晶体管输出的电源提供(L+,M)输入12V;2、如果电源24V,串一个1K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回复,我是新手,所以还有些不懂,再次请教。因为我们买的是继电器输出型的s7-226XM,,我们的外部加热的控制器,是三相调压移相触发器模块,请问该如何实现啊?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解决方案啊,要么发一份程序给我好吗?pyh80_0@163.cpm

网友D(2008-12-23):
给我一发一份程序好吗,
zhaowenjun122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