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面的接线连接

楼主(2005-03-05):
请教大虾:我看到有的厂家的变频器前是断路器-接触器,而有的只有断路器没有接触器,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成本不同啊

楼主:
二楼的回答太搞笑了吧。

网友B:
接触器和小型断路器都不能直接作为电机的开的关。 建议二个都加。

网友C:
二个都必须有!

网友D:
我们做的变频进线都没有接触器.我认为多一个接触器便多一个故障点.而加接触器的作用不过是能控制变频器的得电、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