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的输出有载电压怎么那么高????

楼主(2005-03-05):
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变频设备,有一电机在运行中测量电压居然达到700多伏?????为什么??? 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由于变频器输出存在高频成分,对数字表有干绕,测量的不准确。

楼主:
哦 我用的是数字表,不过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测量惠风变频器就不这么高.

网友B:
干扰。不理会就行了,只看三相平衡就好.用普通指针表测会准一点。

网友C:
普通指针表也不准,它是按照50HZ工频设计的,测的是该频率下的平均值,最好选择抗干扰性能好的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