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掉了

楼主(2005-03-05):
我们厂有一台机器用的是比较老型号的贝加莱PLC,近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掉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跟备用电池有关系吗?或者是板卡插槽接触不良?

网友A:
希望您提供一些额外信息,比如: 1.CPU型号; 2.掉程序的过程描述,记录操作步骤,和看到的现象.

楼主:
谢谢答复!这台机器的卡件顺序是这样的: NT43、CP60、PP60、PE82、PA81、PIF1、E161、E243、 E243、E243、A244、A244、A244 具体情况是这样:白天开机时时很正常的,晚上也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关机,第二天再开机就发现所有的参数已经丢失,再重新输入参数后方可运行。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我看到备用电池的指示灯是正常的,取出电池测量也有额定的电压,请问是不是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B:
检查电池供电电路,cpu拨码开关是否在正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