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LINK主站关闭后的问题

楼主(2005-03-05):
各位: 两台微机各插一块A80BDE-J61BT11卡,一个作主站,一个作备用主站,和几台A1SPLC上的A1SJ61BT11构成一个CC-LINK系统,一切正常。当主站微机关机时,备用主站和PLC上的CC-LINK模块的错误指示灯闪烁,备用主站和PLC通讯也正常。此时恢复主站,主站正常,但备用主站和PLC上的错误指示依然存在,此时如果复位备用主站CC-LINK卡,PLC上CC-LINK模块错误指示灯由闪烁变为常亮,通讯无法再进行。要消除PLC的CC-LINK上的错误指示只有将PLC复位。 我的问题是:作为主站的微机一旦重启,PLC上的CC-LINK模块就会出错,难道只能靠复位来解除错误,我的PLC可是不能随便复位的,因为它们担当着重要任务不能随便停机或复位。主站正常后,本地站怎样自动恢复正常呢?

网友A:
我没有使用过计算机板卡的备用主站功能。在A80BD-J61BT11的手册上没有具体说明,但是在AJ61BT11的手册上,讲了一些注意事项,一是主站发生故障时,查询管理权将自动切换到备用主站,但循环数据传输不切换,必须用4程序使切换可能进行。二是恢复正常运行后,主站回复到数据连结,备用主站则恢复原先状态。然而,数据连结将临时中断。所以,我想你的本地站只有复位才能进行正常通讯,所以我建议你采用别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