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单片机89C51控制固态继电器,怎么接线?

楼主(2005-03-05):
我对于继电器是一个初学者,我正在做一个控制装置,用单片机89C51来控制固态继电器,使其输出220V的电压,用这个电压来刺激小老鼠的脑袋,请教单片机的控制引脚与继电器输入端如何连接?需要外加那些器件?(单片机引脚的输出是5V的TTL电平)另外,输出端怎么和小老鼠连?谢谢

楼主:
我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对于连线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输入正极和谁连,输入的负极和谁连?输出的两个端点怎么和老鼠接?

网友A(2005-12-25):
请问要求小白鼠完成什末动作,正反转,步进,还是变速,提供小白鼠具体参数

网友B:
如果是小继电器,可以通过光耦直接驱动,单片的端口引脚接光耦输入,在光耦输出端,继电器的线圈作为上拉在接电源,或作为下拉接地,以单片端口的'0'或'1'控制光耦的通断,从而控制继电器线圈上电流的通断,从而决定继电器刀的开与闭。如果继电器电流较大,需要在光耦与继电器之间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C(2006-03-17):
先通过光藕对信号进行隔离,然后在输出端安装小型继电器,由它来控制中间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

网友D:
同意朱可夫:接光耦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了。既不用太多考虑驱动电压,又可不用太多的考虑干扰。在光耦的后端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固态了。

网友E(2006-04-18):
朱可夫讲的很详细,很基本!只是不明白你没事弄个老鼠干吗?

网友F:
支持 朱可夫
小心动物保护协会啊

网友G(2006-05-24):
这是我第一次回帖,因为我对那只小老鼠感到担心,用220V的电压去刺激他的小脑袋。。。。。

网友H:
是做科学试验吗?还是想虐待它?

网友I:
请教各位,单片机接光藕的具体接线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J(2006-09-16):
查光耦的应用文章就可以了

网友K:
一般情况喜欢下,我不会用220V电源去刺激小白鼠,通常我喜欢用600V的高压去电击小白鼠的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