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老宋口头禅:你怎么不问你的供货商?他们应该对你做技术支持呀。

楼主(2005-03-05):
沈阳老宋,你答复人的时候总是在关键时刻说:“你怎么不问你的供货商?他们应该对你做技术支持呀。” 这样不好.要不你就好好答复人家,要不你就不要接茬。恕我多嘴了,抱歉。

网友A:
沈阳老宋给我的感觉是推销的意识太强,不少时候感觉有点过分。不过,这句话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就应该是这样,卖工控的和卖白菜的本来就应该有区别。卖白菜的不需要指导买主回去怎么抄,但卖电机还是有义务给予用户一些基本指导的。在我印象中,沈阳老宋给出这个“经典回复”的,都是基本的使用常识问题。对于比较复杂的应用问题,老宋好象没这样回复过(推产品的时候比较多,经常让人换伺服)。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我真的感觉现在很多供应商实在不付责任,偏偏很多客户又愿打愿挨,其实很多问题,我们不清楚具体情况,而很多问题如果是在现场,应该是很简单的,在网上就很复杂,因为问题很难描述清楚,大多数都是要凭经验去判断,如果问自己的供应商,供应商因在做方案时已经很清楚顾客需求,应该很容易解决问题,再讲,供应商也有责任做技术支持,我相信老刘的客户应该不需要到网上问老刘做的项目的问题,同样我的客户至少到目前为止对我供应的商品,还没有需要到网上来询问的,网上询问其实对客户损害很大,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损失不是几个点能拟补的,我只是想提醒工控界朋友,选择供应商很重要。伺服驱动,不是萝卜白菜,除拉价格方面,还应该看一下供应商的实力,包括技术支持等方面。提到换伺服,我只换松下的,其他的没有。实在对松下印象不好,老刘没有注意到?网上出问题的多数是松下伺服? 一点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C:
松下的便宜,应付一般数控系统足足有余。

网友B:
如果富士的比松下的还便宜,编码器精度是普通松下的13倍,与松下17位编码器一样,(松下17位编码器价格比普通2500线价格应该高很多拉,这个只要问一下松下经销商就知道拉),性能等同于安川,您感觉如何?应不应该动员客户换伺服。

网友C:
要看个人口味和行业习惯。 有的系统全用山洋的,你推销别的一般也很少被接受。 我附近的圈子好象用富士的比较少。

网友D:
个人感觉老宋说的话也没错,出错了就是应该首先要找供应商; 但是实际上确实有的供应商不行,技术上或者不过关,或者服务态度很差。所以只能上这发问了。 你总不能因为一些毛病就和供货厂家翻脸吧?或者说有的机器都买来好几年了,谁还管你?在或者说,有可能是一些小毛病,而你的机器供应商在很远,来一次可能不值得。。。。。。。。 总之有很多因素,还是上网问的好。 这里的人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