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播放声音文件

楼主(2005-03-05):
为什么我用函数playsound(假设c:\x.wav,2)做声音报警时,可出来的声音是连续不停的卡卡声

网友A:
脚本执行周期延长即可。

网友B:
可以试着使用其他类型的声音文件进行播放,或者修改播放参数,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阿尔斯通,你用什么方法解决,能说说吗? 谢谢

网友C:
我碰到过,可能会导致数据不刷新,换个短一点的文件就行了

网友D:
我用函数playsound(假设c:\x.wav,2)做声音报警时,可出来的声音是连续不停的卡卡声,脚本执行周期延长好象没用,哪位能指点一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