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矿浆和水的界面的测量

楼主(2005-03-05):
寻求液位界面解决方法. 请问各位如何测量矿浆和水的界面,矿浆85%的颗粒在微米级,其余在百分之毫米级,水泥池.

网友A:
雷达或超声波界面计 有兴趣EMAIL: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B:
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们有产品可以测量

网友C:
我是设计院的 最简单就是最可靠的

网友D:
雷达可以测量吗,我用了不少雷达,不大相信。别上当,而且雷达的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
矿浆和水的界面比较难以分界,一般从上到下是:清水 --> 比较浑浊的水 --> 更稠的水 --> 矿浆。这是一个相当难的问题,可以让号称可以用的厂家现场试验后决定是否订货。

楼主:
多谢楼上周工解梦,那就请厂家联系拉,13864516201,蒋忠伟

网友E:
抽刀断水:你知道他精度的要求? 为什么就忙着说达不到呢

网友F:
推荐一种测量装置,精度在1mm以下.请查阅专利号:200320111321.6 液位-浓度测量装置.有需要可联系:13831088823.

网友G(2005-05-17):
MSL600的工作原理是声纳原理。 具体检测过程是通过一个部分淹没在水中的超声波传感器发射一个超声波脉冲, 该脉冲垂直向下发射向沉淀池底, 由于有悬浮颗粒形成的泥层, 该超声波脉冲被泥层反射。 MSL600对从泥层表面反射的超声波回波传回传感器所用的时间进行监测。 由于超声波在较清的上层水中的传播速度与在清水中的传播速度基本相同, 这一速度是已知的, 这样控制器便可以计算出传感器到泥层界面的距离, 然后用已知的沉淀池深度减去上述距离,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泥层的深度, 这便是该系统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