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串口转以太网口

楼主(2005-03-06):
这种设备可不可以实现用以太网络远程对串口设备进行管理?

网友A:
串口转以太网口有两种基本分类:低端不带TCP/IP协议转换器,高端带TCP/IP协议的转换器。两者都实现了串口RS232或RS485转IEEE 802以太网协议。前者应用复杂,容错性差,但是省却了TCP/IP,可能速度快些。后者就慢多了,但是编程容易,用SOCKET编程就可以控制自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