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请教斑主,急!急!!

楼主(2005-03-06):
各位大虾: 小弟初来,有个问题想请教。 漏电开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漏电保护功能和过电流保护功能相结合的产品,另一类是仅有漏电保护功能的产品,我想问的是漏电开关是不是分为直流和交流,交流的漏电开关可以用在直流的控制系统上吗?比如我现在要用到电压是24VDC ,电流是1.2A的直流马达保护,要怎样选配漏电开关呢? 还有就是如果我用220VAC的漏电保护开关代替,参数应该怎样选择呢? 请大家解答一下!另外请推荐几个品牌(最好包括型号),4A,6A,9A的. 有货的请发个报价和资料来:GZWG2000@126.COM。 谢了!

网友A:
漏电保护开关里面有电子检测电路,有电源,是靠检测通过的电流平衡来判断是否漏电,所以标称电压不同不能互换的.但你可以安装在总线上的.

楼主:
谢了, 那么,漏电保护功能和过电流保护功能区别在哪里呢?过流到底超过标称的多少才会脱扣呢?习惯上我们应该按照怎样的系数来选择漏电过流保护开关呢?我也希望能知道一些.

网友B:
广州合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西门子华南区库存级代理商,主营SIEMENS小型断路器,漏电保护开关,如需祥细资料欢迎来电咨询!020-87594168 87567505 张先生zgengy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