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直流保护的漏电开关吗?

楼主(2005-03-06):
各位大虾: 小弟初来,有个问题想请教。 漏电开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漏电保护功能和过电流保护功能相结合的产品,另一类是仅有漏电保护功能的产品,我想问的是漏电开关是不是分为直流和交流,交流的漏电开关可以用在直流的控制系统上吗?比如我现在要用到电压是24VDC ,电流是1.2A的直流马达保护,要怎样选配漏电开关呢? 还有就是如果我用220VAC的漏电保护开关代替,参数应该怎样选择呢? 请解答一下!另外请推荐几个品牌(最好包括型号),4A,6A,9A的. 有货的请发个报价和资料来:GZWG2000@126.COM。 谢了!

网友A:
漏电开关分 b型,a型,ac型。 依次为平滑直流,直流脉动,交流。 选型是看清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