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继电器控制380V合理吗?

楼主(2005-03-06):
各位有经验的老大哥,24V继电器控制380V合理吗?吸合时有电弧.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48V电缆要求的绝缘一般在多少兆欧以上?或者说有没有国家标准的?谢谢各位.

网友A:
只要在继电器性能范围内,就可以用,主要看触点容量??A@380V.

网友B:
一般说来这是弱电控制强电,在控制回路里用24v的继电器的触点(常开,常闭)串在380v的控制回路(二次回路)里,这样就可以用了,至于48v电缆的绝缘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但是一般在10Ω以下就可以了,当然绝缘电阻是越小越好

网友C:
靠,绝缘电阻当然是越大越好啊。一般设备的绝缘电阻应大于5兆Ω

网友D:
1、接触式继电器,象西门子的3TH系列,施耐德的CA2系列可以用在380V回路。 2、象OMRON的MY、LY系列继电器由于灭弧结构,触点间距等与接触式继电器不同,不宜用在380V回路。在这些继电器的外壳标志上也明确表明5A250VAC等字样,说明触点的最高工作电压不要超过250V。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了,我用的确是OMRON的,上面也说明是5A250VAC的字样.绝缘电阻5兆Ω是国标吗?我们厂要求是20兆Ω,我觉得太高了.就连一根13兆Ω的电缆,上面领导也想要换.

网友E:
没问题,施耐德的RM4系列就有这种规格,当然也有其他的 至于电缆,12兆足矣

楼主:
那我现在所用的OMRON可以吗?上面也说明是5A 250VAC的字样,还能用吗?合理吗?

网友F:
应该说是不行的,已经在元件容许的规范之外。使用存在风险!

楼主:
有道理.....现在是能用,但是存在风险.

网友G:
到底多少啊!给个准确点的啊!

网友H(2007-11-29):
我也顶个,好东西~~ 我正发愁呢~!
  这里能找到答案~~呵呵~!~
 我也要用~OMRON~~不知道是否可以用,

会有什么危险`~
         我的设备要进行改造~~
只能用24V24V继电器控制380V,再进入另个接触器上面,

网友I:
主要看被控制电路中的电流,
电压高而电流很小时,没问题,
如被控对象也是线圈(接触器的
线圈)绝对没问题.我们点火用
的点火变压器是220V,它升到几千
伏(2000V-9000V)使点火枪发火,
高压跳火,而电流不大,所以,就用DO
点的隔离继电器触点直接控制220V通
断,继电器从没坏过.

网友J:
没问题,可以用,只是相比之下,继电器使用寿命会有所降低。

网友K:
容量允许的话应该可以用

网友L(2010-07-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原设计控制电压220V,结果到现场安装后发现控制电压是380V的,

由于空间限制,设计选型时采用施耐德小型中间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网上搜索,发现所有小型中间继电器的触点都是5A-10A/250VAC的,现在控制电压是380V,但是

计算线圈电流应该很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M:
触点容量决定的,  既电流大小决定的,   和电压没关系,哪怕是10KV那!  只要触点容量够就行!

网友N:
只要触点容量够就可以,一般继电器的电压标识是指继电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压。

网友O(2021-01-24):
我遇到这种情形都是直接用2个继电器触点串联控制,应对380V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