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moxa的5230如何连接

楼主(2005-03-06):
有哪位高手用过intouch和moxa的5230的连接,moxa 5230是rs485转tcp/ip

网友A(2005-07-26):
我也想知道!过两天就要调试了!

网友B(2012-04-26):
我也是啊!急求知道,,,,,,,,‘

网友C(2012-06-19):
我做过的,INTOUCH用MBserise驱动,其实就 是虚拟的串口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的,INTOUCH用MBserise驱动,其实就 是虚拟的串口驱动,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的,INTOUCH用MBserise驱动,其实就 是虚拟的串口驱动,

赞一个

网友F(2012-11-27):
先用随机带的软件NPort Administratior(可在MOXA官网下载)或直接IE浏览器登录NPORT5000系列多串口服务器,将其多串口映射到本地计算机的串口。然后采用MBserise驱动,设置好相同的通讯格式,现场端各设备站号即是通讯配置中的地址以该驱动带的各种PLC方式读取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