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分析仪表(CO2)怎么进行调试啊

楼主(2005-03-06):
CO2的在先分析仪表怎么进行调试啊

网友A:
先用高纯氮气校验调整CO2分析仪表零位,再用标准满度CO2样气校验调整CO2分析仪表量程,反复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那样做了,就是不好用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用的CO2气体分析仪是什么原理的,应用在什么工作场合?要分析你的具体应用场合,这很重要,仪表本身有调试,但是假如你将该仪表用在该仪表不适合应用的地方就很可能不好用了,

网友C:
一般红外线CO2传感器或分析仪都以"太湖浪子"的方法校正. 而CO2传感器或分析仪的漂移大多是零位漂移, 量程漂移较少. 零位校正应相当简单. 但在做量程校正时, 则需注意内部气压. 如因流量过大, 而产生内部压力增加, 那量程校正反而不准.

楼主:
我们就是红外线CO2分析仪,好象是内部气压不怎么好。

网友C:
我从一个英文档案中学了个简单的恒压法. 或许会对您有用; http://www.senseair.se/TechNotes/E%20TN-011.pdf 在此文件内, 您只要看图2 (Figure 2)即可. 应很易了解.

楼主:
谢谢,原来、我们的那块表已经用10年了,该换了啊.但是要谢谢各位的帮助啊!!!

网友B:
房主有没有兴趣选择激光气体分析仪,可以测试很多种气体,其中包括CO2

网友C:
CO2 在线分析吗? 你可考虑瑞典 SenseAir 的产品. 国内 北京前景 和 深圳中航 是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