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急)!!蒸汽流量问题

楼主(2005-03-07):
各位高手,请给我分析以下情况是否属于正常:我们的蒸汽用的是饱和蒸汽,而且压力很稳定,与供方有三公斤左右压力的传输损失,通常供方是11公斤我们8公斤,他们那边有压力补偿,我们作的是固定补偿,通常11公斤就是他们的最高压力了,他们用的是上海九的涡街,我们是横河的,我们用气量在20吨左右,以前我们两家一直正常,每个月只差10吨左右,而前段时间他们换了一台涡街,还是以前的型号,现在每天他们就比我们的多走10吨左右,请问各位这是否属于正常。(注:我们量程0-8吨,他们的:0-3.333吨)望高手能给予一下解释,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他们的管径50,我们的管径108

网友A:
两台流量计量程差太大,8吨一台测量精度太低.我估计你的流量在2吨左右吧,长期用在1/4量程?

网友B:
是不是正常你可以按照双方的精度算一下,我认为不可能差这么多 涡街流量计在DN300以下是没问题的 估计有以下原因可能造成以上问题: 1.大管径流速过低,涡街不适合流量过低的场合; 2.直管段不够,流速不稳定,涡街 不适合脉动流; 3.安装问题; 4.最小可能是仪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