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离心式风机的起动

楼主(2005-03-07):
求助:如果不用软启动器的情况下,37KW的离心式风机的起动应该怎样实现?

网友A:
能用怎么不用呢?软启动器都是很成熟的东西,保护功能也多。建议你还是用软启动器,省事。 jtx1688@163.com

网友B:
我是菜鸟 我来说两句外行的话 软启动是个好东西可是造价高而且这里说的风机启动 风机启动后一般就用不到这个软启动了 那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么

网友C:
星-三角启动,我最大用到45kw,有纺织空调轴流风机,除尘离心风机和螺杆空压机. 应用变频器搞节能还可考虑考虑,软启动器完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