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5-03-07):
求助:rs485通讯问题!!!! 两块cpu 主从,采用ISL8485E进行通讯,主机发送数据,从机可以接收到,然后将从机接收的数据再发给主机,主机却收不到,两机连接距离不超过1米,感觉是通讯通道不对!!如何消除阻塞?程序中接收、发送也加了些延迟时间了,究竟是什么问题,拜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刚接触RS485,拜托各位了

网友A:
同上,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还望哪位达人能帮帮忙解答

网友B:
印象中, RS-485 的 Transmitter 有 disable 的功能, 请检查看看主机的 Transmitter 在接收信息时是否没关掉? 两线式 RS-485 的主机与设备端是共用 Data+, Data-;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端的 Transmitter 是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