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如何实现PID算法的手/自动无扰切换

楼主(2005-03-07):
我做的是水循环系统的过程控制,实现温度、压力、流量等控制。用昆仑组态做画面,PID算法用松下PLC做。当从手动切换到自动时,自动调节不跟随手动时的工况调节。即使手动平衡了再切换到自动还是从头开始积分。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该如何解决? QQ:282749179 EM:fj791231@eyou.com

网友A:
自己在PLC里做无扰切换程序,PLC的PID模块一般不带无扰切换,组态软件中力控监控组态软件的PID算法带无扰切换功能

网友B:
请致电:010-62979682-227(技术部)详细沟通!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C:
你看PID块的寄存器,应该有一个是手动控制输出,一般的PID手动输出和自动输出不是一个,上位软件的手动输出直接控制AO点,当自动切手动的时候把AO的值送给PID块的手动输出寄存器就可以了。如有问题可以发E-MAIL联系。14274896@qq.com

网友B(2005-04-07):
请致电:010-62979682-214(技术部)详细沟通!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2006-09-17):
请教pacuto001:
自己做无扰切换程序,同步跟随程序里的PID调节,应该如何确定比例项和积分项?你的程序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