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996???

楼主(2005-03-07):
有谁知道三菱m51996是如何测量是否损坏的?买一只大概要多少银子? 不甚感激!

网友A:
你好,我有! 请联系13365980001

网友B:
通常开关电源不工作而没有明显故障则应怀疑m51996,由于其价格便宜,一般不会花时间去检测其好会,直接换一个新的试就是。

网友C:
我用UC3842代替,电路梢改一下很好用。c_c_s_s@163.com

网友D:
三菱m51996十元一个,新的.我的QQ号298563383

网友E(2007-01-13):
有那位仁兄可以帮助我共同修复三菱振荡片.用其它电路替代也好.请把电路图发到我的邮箱haotao19862006@163.com谢谢了

网友F(2008-01-25):
 那位哥们还有可以帮助我共同修复三菱振荡片.用其它电路替代也好.请把电路图发到我的邮箱liukemars@163.com感谢~~!

网友G(2009-05-28):
我修的三菱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换了M51996还是不行,没输出电压,别的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先!

网友H:
三菱的电源相对于其他机器还是好修的,换了M51996如果还不好的话,检查下上面的电阻是否变值,M51996输出到开关管的电阻如果变大,电源不会工作,负载电阻如果变大,电源会打嗝,如果开关管烧过的话,变压器坏的可能就很大了   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I(2014-04-22):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希望哪位仁兄帮忙解决:工程概述,一个空调机房,共有16空调机组,要求是所有的空调运行数据采集到中控室,我选用了西门子S7-200PLC,共5台,每台PLC控制3台空调机组,中控室距离空调机房80米远,工控机选用研华的,工控软件选用世纪星,在工控机串口出,选用了5台研华的485转232的模块,4520,现在的情况是通信可以通上,并且,模拟量数据可以采集到,但是开关量的数据采集不到,这样,世纪星做的画面就没法运行,哪位仁兄能帮我解决怎么谢你都成,回复11931476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