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总线连上I-7510后可以传输多远

楼主(2005-03-07):
我的项目里面,通信距离是10公里。加上一个I-7510驱动后,能满足吗?

楼主:
你應該是使用 RS-485 來做通訊, 而 i-7510 並無進行過 10Km 的長度測試. 因此無法確定是否可以滿足10Km. 因通訊距離為10Km, 容易受雜訊的干擾, 較建議使用Fiber Optics.

网友A(2007-07-18):
请用光纤吧,否则可靠性太不好了

网友B:
485总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