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伺服如何提高电机刚度?

楼主(2005-03-07):
调试时发现电机刚度很差,在参数列表中有一个“位置环增益1”,应该是改善刚度的,但是修改参数后,没有效果。不知道应该修改那些个参数,请大家指教。

楼主:
大家怎么没有反应啊

网友A:
其实主要还是提高负载和电机的惯量比,否则,刚性提高后,会产生振动;同时请特别注意伺服电机和负载的连接方式,如果是丝杆之类的那么刚性可以提高,如果是同步带、齿轮等,那么刚性不能提高很多,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B:
对于太基础的问题,回答也没有什么意思;对于太宽泛的问题,要打太多字才能说清楚;对于不含商业需求的问题;对于不包含商务需求的问题,自然没有回答的动力。对于楼主的问题,没人回应,应该是正常现象。 对于楼主的问题,前、后两条是躲不过去了,不过,第二条就不应该也有问题了。 伺服是否工作在位置模式下?参数是如何修改的?后面的传动、负载是什么机构? 看样子,楼主是从来没有用过伺服了,借用沈阳老宋一句经典“找你的供应商呀”。伺服电机不是拿过来就能用的,想把伺服用好,还是有不少东西要培训的。

网友C:
姓刘的吊的跟毛一样,以为天下他第一!我吐!

网友B:
天下第一,不敢当。就伺服应用而言,比楼主强不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至于 huijhui 先生,多吐几次,习惯了就好。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网友:
很难讲啊。你说修改过了,究竟该了多少呢?有自动调整参数功能吗?有的话建议在负载状况下运行以下它的auto-tune。

网友D(2005-12-06):
请详细查看P02参数,可以用自动调整功能即参数调为101--106等,个位数越高刚性越高。实在不行可以采用手动调节即将P02参数调整为301或401后再调整38和39号参数反复几次后才能够调整正常。

网友E:
太基础的问题还是问买你电机的人,他会给你一本操作手册,仔细看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F(2007-07-29):
 刘师傅您好:
    请教下关于步进的问题不知行不?
    是这样的;我有个驱器在我换了初始方向后就发不高脉冲频率了;在这之前可以发18K的,现在只能发1.9K最高了;我和程序参数都没有一点改变.
     刘师傅能赐教吗?小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G:
是驱动器还是控制器?“初始方向”指什么?

网友B:
驱动器发高频脉冲?驱动器一般是收脉冲的吧?

网友H:
那有那么多专家啊
能帮就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