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如何读取PLC内部程序?????

楼主(2005-03-07):
请教大家:我现在手上有一台FX1S,别人已经编好程序了,但我想看看是什么样的.有人能教我怎么读出来吗? 我是新手,请高手讲得稍微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A:
不知PLC内部有没有密码,如果没有就可以用SC-09通讯线与电脑232口相连(电脑必须有FXGP-WIN-C或GX PEVEIOPER软件)点击上载程序即可。

网友B:
一点点试就可以了

网友C:
工控分子说得对~~不知那位仁兄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不?

网友D:
连好了读取程序就好了啊~

网友E:
点菜单‘PLC’----传送---读人---OK!